麦本本TWD 板号DA0TWDMB6F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12-29):
接同行送修机,麦本本一台,3代I7的,15.6的屏,超薄款。接到机子情况是上电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到0.1A多掉电,但能再次触发。
拆机后发现主板进水,面积不大,

换掉腐蚀的元件处理完后再上电正常亮机,

本以为就这么搞定了呢,开始装机,完事后正常进系统,试机!过一会掉电了,这是什么情况,又试了几次还是掉电,接下来就是换内存、硬盘和CPU,还是一样掉电,然后拆机裸板试还是掉电,看来问题还是在板子上,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求指点

网友A:
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最难搞,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在仔细量量看哪里有没有什么电压不对

网友:
广达的hwpg看哪一路出来不正常!每个芯片都会发个pg信号连在一起

网友:
应该是哪路电压不稳,测测cpu供电是否不稳

网友:
cpu 供电问题最多 修过 tws的板子  就是cpu供电管不良   试试供电管后面的电感热不热 温度异常就是 供电管 一起换

网友:
掉电疼头疼de!!!!!!!!!!!!!!

网友:
有可能是进水后 哪介芯片的PG不稳定 ,找图纸 查芯片 换掉

网友B:
掉电的头疼 要么时间够  要么钱给的够   2条都不符合 就不修

网友C:
这机子底壳写的要求适配器要几伏几安的?可能你恒流源带不动,至少要7A以上的适配器才带得动开机加电池在线

网友:
估计主板上面还有轻微腐蚀的  楼主仔细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最难搞,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在仔细量量看哪里有没有什么电压不对

本来能亮,刷完BIOS直接不亮了,再刷回备份的也不亮,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头疼 要么时间够  要么钱给的够   2条都不符合 就不修

老司机呀!现在修机也是越来越不好修了,还报不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底壳写的要求适配器要几伏几安的?可能你恒流源带不动,至少要7A以上的适配器才带得动开机加电池在线 ...

19V 3.45A,用7A的笔记本是少数,实际也就是用个4A左右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个麦本本掉电的,把CPU供电的复合管子  全换了就不掉了

网友:
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最难搞。
前几天也修到一个麦本本掉电的

网友:
建议你放在BGA上考哈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