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 进水充电显示0% 反复重启

楼主(2017-12-30):
这个芯片和旁边的两个电阻进水腐蚀已经看不清楚了,哪位仁兄拍个图纸拍上来,万分感谢了

网友:
红米note4    U1901   M SENSOR  求帮辨别下零件

网友:
这个只是传感器而已,跟你的不充电问题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
红米NOTE4 进水是充电显示0%  在MI反复重启
拆开发现在有一个芯片腐蚀严重

网友:
还有这U1901 边上两个电阻也腐蚀没有了,这个也可能影响无限重启

在线等。。。。

网友:
焊盘清理干净,看下电阻的引线哪里去了,进芯片了就取掉查引脚去对比电路找找看。
电量显示一般在电池接口那里看看,不行干芯片了。

网友:
好东西就保存起来,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像这样的好帖子,应该多来点啊,顶起来!

网友:
学习维修经验!支持支持!学习维修经验!支持支持

网友:
最好对照原理图分析一下腐蚀的器件的作用,不能就认为是他的原因。有的对地的电容腐蚀了,但如果没对地短路,基本不怎么影响的

网友:
像这样的好帖子,应该多来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