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拆机教程

楼主(2017-12-30):
  • 首先把电脑的电池和电源拿开之后,从底部最大的一块盖板开始拆解。盖板有五颗螺钉固定,拧开之后拔下来就行了。

  • 2

    盖板拿下来之后,能够看到笔记本散热风扇、内存、无线网卡模块以及硬盘(锡箔纸下方)。

  • 内存条比较好拿下来,可以把固定内存条的两边的卡扣望旁边扳动一点,内存就会自动弹起来了。

  • 硬盘有两颗螺丝固定,拧下来之后就可以拿下硬盘。

  • 无线网卡的天线是从液晶屏里面延伸出来的,两根线弄下来之后从线槽里面弄出来。

  • 红色标记为固定光驱的螺丝,大多光驱都是只由一颗螺钉固定,拧掉了就能直接抽出来。

  • 笔记本正面的开关面板在笔记本上面主要由这四颗螺丝固定着,直接拧下来先。

  • 来到笔记本键盘的这一面,用手把盖板抠起来,但是不要直接拿下来,把盖板松开之后往上面移动一点,先将键盘弄起来。注意一下盖板的边缘暗扣。

  • 键盘拿下来之后能够看到开关面板上面还有两组排线连接在主板上面,直接抽出来。

  • 开关面板拿下来之后,把笔记本底部的所有螺丝全部拆卸干净,就能将笔记本的C壳取下来了。

  • C壳拿下来之后就能看见真个主板的布局了,小心的清理掉目前主板上面还存在的一些数据线接头。

  • 主板拿出来之后,风扇便能够拿下来了,那么才就工作就已经结束了。

网友:
没人支持,自己顶一下。

网友:
拆机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网友:
图片怎么这样的,直接复制过来的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啊什么原因,刷新了好几次也不行

网友:
看不了图片     复制过来的把      会补上图片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没人支持没人支持没人支持没人支持

网友:
看不到图片,是因为我是新来的吗?

网友:
图片挂了,楼主你看到没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