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2205XI灯条哪里有买?

楼主(2017-12-30):
碰到个NEC VE2205XI的灯条部分灯珠损坏

淘宝找了圈没找到合适的灯条

10P接口的灯条在卖的也非常少

不知道有其他什么渠道,真心求教。

若刚好有朋友有拆机条卖我条就更好了,价钱可以商量。

我需要的灯条,10P接口,486MM长,4MM宽,薄灯珠,详情可以看下图。

显示器背面型号图

屏号

灯条外观图

灯条10P接口

网友A:
换通用的呀 》。。。。。。。。。。。

网友B:
从网上找最薄的那种ied灯带  再改通用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通用的呀 》。。。。。。。。。。。

通用的太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网上找最薄的那种ied灯带  再改通用升压板

问了几家,都说只有5mm宽的
我这个4mm,看了下灯条槽,5mm的明显卡不进去
当然最后没办法的话,有打算把5mm的灯条2边打磨掉些

网友C:
是灯条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可以单独测量灯珠看看那些坏了单换灯珠吧,LED的灯珠都采用串联的方式坏了一个就不会亮了

网友:
这种估计少,还是改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灯条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可以单独测量灯珠看看那些坏了单换灯珠吧,LED的灯珠都采用串联的方式坏了一 ...

并不会全部不会亮,就坏掉的那一组不亮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灯珠行不行,坏屏上弄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灯珠行不行,坏屏上弄下来的。

可以,一般不会全部烧掉的,你拿万用表二极管档一个个测量灯珠啊,好的就会亮,或者有维修手机的可调电源(也可以是修笔记本电脑的可调电源)调到3V一个个测量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不会全部不会亮,就坏掉的那一组不亮

一般不会全部灯珠烧掉的,你拿万用表二极管档一个个测量灯珠啊,好的就会亮,或者有维修手机的可调电源(也可以是修笔记本电脑的可调电源)调到3V一个个测量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灯珠行不行,坏屏上弄下来的。

能麻烦测量下,是不是486mm长 4mm宽的么?是这样的话卖吧,价钱好商量,加QQ38贰11574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灯珠坏的话,直接短接,或者加个二极管,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用12V可调电源(也可以是修笔记本电脑的可调电源)调到3V一个个测量灯珠,好坏一测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