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9 换组屏不触摸 怎么回事???换俩个屏了。。。。

楼主(2017-12-30):
???????????求救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没上机之前试了吗? 会不会是尾插上面那块螺丝的问题 拆掉螺丝试试

网友A:
组装的你也敢换...反应慢,容易出问题,虽然换之前跟顾客说好装机不保,但是用几天就真的出问题了....顾客还是回来找你的

网友B:
组装屏吧,要多试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组装屏吧,要多试几个。。。。。。。

又进了个组屏  别家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进了个组屏  别家的  。。。。。。。。。。。。

拿机子到进屏的地方试了再买。组装屏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机子到进屏的地方试了再买。组装屏有这个问题的。

进屏的地方 在市里呢。我这是城镇 离得很远、都是快递发。哎 费劲

网友:
试好再换屏     能拿到原装就拿原装   不然到后面坏了损失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装的你也敢换...反应慢,容易出问题,虽然换之前跟顾客说好装机不保,但是用几天就真的出问题了....顾客 ...

一看你就是老手,换过几个??我现在都不换组装了,彻底绝望。

网友:
组装屏 平均五个里面挑一两个能用的 哈哈哈

网友:
最好换原的   组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机子到进屏的地方试了再买。组装屏有这个问题的。

都一样,习惯就对了,我印象中最恶心的一次是一个华为MT9,我发了10张以上的屏,触摸才正常,从那一次我直接换了供货商,

网友:
没有那么玄吧,这样的机器换原装客户根本就不愿意换,还是组装有市场。要么就换压排的。组装的反正我换了很多没问题,只是更容易碎,反正是人为损坏,不保。

网友:
我这边供应商装机有保,换组装妥妥的

网友:
组装屏得看运气,运气好一次行,运气不好一直完。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8-02-05):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

网友:
还是不要组装屏,容易惹麻烦,后压或者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