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笔记本拆机步骤

楼主(2017-12-30):
.笔记本电脑硬盘的拆卸
如图所示,先取掉固定硬盘的螺丝如“1”所示。

如图所示,把笔记本电脑打开,成半开状态。双手向“2”所示的方向拖出。

2. 笔记本电脑扩展内存的拆卸
如图所示,打开内存盖螺丝“1”,拖起有螺丝的一端向“2”方向抬起即可。

如图所示,打开内存插槽盖后,把内存两边的卡子按照“3”所示方向分开。按照“4”所示的方向取出内存。

3. 笔记本电脑键盘的拆卸
如图所示,把图中“1”所示的4条螺丝拧掉。

如图所示,按照“2”所示的方向向前推键盘即可,使键盘松落。

如图所示,键盘这时可以取下,但要注意键盘与主板的连线。用力不要过大以免损坏键盘线,按照“1”所示的方向拔出接口即可。

4. 笔记本内置内存的拆卸
如图所示,取下键盘后你会看到键盘下有一条内存,这时按照“1”、“2”所示的方向取下内存即可。用力不要太大以免造成内存插槽的损坏。

5. 调制解调器和蓝牙卡的拆卸
如图所示,MODEM就在内存的旁边,第一步先拧掉“1”所示的螺丝,然后按照“2”所示的方向拔出即可。

如图所示,按照“3”、“4”、“5”所示的方向分别拔出各种连线即可。

网友:
拆机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  这个怎么看的懂啊

网友:
可以  你这B装的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bjb笔记本超级拆机,必须要注意安全。注意暗扣,仔细信心即可

网友:
不同的机子,不同的拆法,胆大心细就行

网友:
学到了 进水的笔记本可以拿出来试试了66666666

网友:
不同的机器, 不同的拆法,胆大心细就OK

网友:
图呢,复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