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显卡问题

楼主(2017-12-30):
这个问题其实也常见,但也挺复杂的,进系统都正常,打显卡驱动都正常,就是在进系统的到windows界面会 灰屏一会才能进系统,开机要1分钟    鲁大师显卡性能测试会蓝屏,把独显禁用或者删除驱动,单用集显一切正常,进系统也很快,20秒。显卡打胶的,新的200,不确定是显卡,我就把显卡取下来从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 显卡供电0.9v  显存供电图纸是1.35  我实量是1.40  bios也刷过,  显卡供电上下管,显存供电管都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通病

网友:
这种蓝屏代码应该要换显卡才能解决吧

网友:
        看看显卡辅助供电正常不!!

网友:
116代码显卡或显卡电路

网友:
这机器显卡应该是通病。。。。。。

网友:
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台差不多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