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D 板号:x750dp

楼主(2017-12-30):
早上有个学弟打电话问我可以换asus x55od的主板么?我说什么问题要换主板?他说主板短路了,是在其他维修店修过r的.开始启动不了,是硬盘有问题。然后老板给他换硬盘然后就开不了机了他说主板短路就把电脑给学弟了.这种商家把学弟的电脑搞坏了负责。不一会电脑拿来了,接电源,电流偏高0.21A,拆机一看,显示芯片上面一个小洞 ,拆下,在测还是电流偏高,仔细检查发现EC上面有个小洞。
拆下芯片,在网上订了芯片,说是带程序,定了二个回来,换上电流问题解决了,可是不触发,测量开机键上只有0.7V明显不对,正常是3V
打下3v和5v对地阻值,正常,在次开机测电压,发现有5v无3V,找了下51125C电路图6角的开起电压为0V明显又不对,在平台看了下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1534-1-1.html
在这个过程查好久,查到EC 14角,无复位电压3.3v,强行借个3.3V过来,待机电流又高了点0.06A,测量待机3V 出来了,
最后查到背面的防静电管坏了借图

拆下防静电管子,3V正常来了,电流自动跑起来了,装上CPU 内存测试下,内屏不显示,外接显了,确定是显示芯片没有找好,重新换个好,问题解决,至时修复成功。

网友:
上家真是奇葩,开机慢换硬盘把芯片都烧穿了。楼主修的真是干脆利索

网友:
换硬盘能把芯片烧了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换硬盘烧芯片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