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58主板开机卡在开机画面,BIOS也进不去

楼主(2017-12-30):
V星x58主板开机卡在开机画面,点del进BIOS就出现自检到内存就不走了。bios清过,内存换过显卡也换过硬盘也换过。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的原因

网友:
怀疑BIOS就先刷个BIOS 不过LZ那种情况很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原因都是桥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