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1660 Iphone 7更换HOME键

楼主(2017-12-30):
昨晚接了一台Iphone7 HOME摔裂了,指纹用不了。早上拿了几个Iphone7 的HOME键过来换,换上之后掉电,不进系统,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7代HOME键不能自己单换,要拿给官方更换,自己换完按键指纹都不能用

网友:
客户不需要用指纹,只要能按就行了,这个换之前就和她说好了

网友A:
7以后换HOME键,返回功能是用不了的,不像6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以后换HOME键,返回功能是用不了的,不像6系列

苹果真变态,那订回来的HOME键都浪费了

网友B:
开机是检测指纹的  不装指纹开机需要五分钟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指纹后边芯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是检测指纹的  不装指纹开机需要五分钟

不装指纹键都不进系统的,直接关机了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指纹不装是可以进系统的,需要耐心等待。其二,更换指纹后压力感应是不工作的,也就是说不但指纹不能用,返回功能也没有。第三,一般都是指纹上的排线转弯处断线了,飞线可解决

网友:
这个7代的指纹是指纹芯片加了密的,需要更换home键上面的芯片

网友:
如果只用返回键的话,需要更换Home键上的一个芯片,要不然你换了他也不能用

网友:
确实,加大维修难度,苹果的宗旨:坏了就换新

网友:
厉害了。以后还得掌握维修home键的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