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新款机110-15isk 板号;BIWP4/P5 LA-D562P图纸

楼主(2017-12-30):
求联想新款机110-15isk 板号;BIWP4/P5 LA-D562P REV1.0图纸

网友A(2018-05-28):
求这个机器的pu501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这个机器的pu501是什么型号

找到图纸吗?机器还在吗?帮我量量看电源管理芯片NCP81208的12脚电阻是多大的?另一边连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吗?机器还在吗?帮我量量看电源管理芯片NCP81208的12脚电阻是多大的?另一边连19V的

机器客户早就带走了,机器板载内存换了,去保修了

网友(2018-07-03):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吗?机器还在吗?帮我量量看电源管理芯片NCP81208的12脚电阻是多大的?另一边连19V的

是1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这个机器的pu501是什么型号

这个机器的pu501是 T084 5616B  20脚

网友:
机子太新了,同找图纸中。。。。。。。。。。。。。。。。。。。。。。。

网友:
我的公共点无电压 同求图纸呀..............

网友(2018-08-29):
我的公共点无电压 同求图纸呀..............我的公共点无电压 同求图纸呀..............

网友(2018-10-17):
楼上那位有修好的吗,我这个也是没有公共点,图纸找不到,买不到

网友(2018-12-04):
公共点无电压要个啥图纸?可以参考别的机器电路修

网友:
yun到  我的是不触发   救命啊

网友(2019-01-10):
哪里有图纸的啊 兄弟那你修好没有

网友(2019-02-22):
我也要图纸,有个芯片上面标AWS6SE,烧糊了,淘宝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吗?机器还在吗?帮我量量看电源管理芯片NCP81208的12脚电阻是多大的?另一边连19V的

大哥,机器修好了吗?是电流上到0.2多无cpu供电吗?

网友(2019-05-12):
大师们  图纸找到了吗  ?找到了愿意花钱买啊     找到的举手

网友(2019-06-28):
谁现在有在修这板子的  能帮我看下PU501   4脚连的电阻多大

网友:
找到图纸了吗?  兄die   我的触发不上电  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2019-07-30):
找图纸   我的内存供电没有

网友(2019-09-03):
找图纸,我的BIOS集成电路看不清型号了

网友D(2019-10-08):
图纸在鑫智造上有  鑫智造注册下载地址: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html

网友(2019-11-17):
谢谢饼哥分享,正好修到一台能开机不充电

网友E(2020-03-14):
引用 网友D:
图纸在鑫智造上有  鑫智造注册下载地址: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html

在哪里好像不可以下载 只能在软件里面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好像不可以下载 只能在软件里面打开

这种是在线浏览的图纸系统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C:
大哥,机器修好了吗?是电流上到0.2多无cpu供电吗?

你的无CPU供电修好了吗,我的也是0.2多无CPU供电,主供电和开启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