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WT8-A

楼主(2017-12-30):
昨天接了一台 toshiba  WT8-A windows平板电脑,装系统没声音,Windows10已经试过了,看看有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本是没备份系统的。

网友A:
这平板必须备份原机驱动可麻烦了

网友:
去官网下个声卡驱动看看,看看原来是什么系统,做和原来一样的系统看看,这种估计不大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平板必须备份原机驱动可麻烦了

对,应该在装系统之前备份原机去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