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型号;100s 100s-14ibr

楼主(2017-12-30):
1501b_01 01    rev;sovp3      如果确定是BIOS  问题     刷了不亮来找我      因为论坛上好多刷了不亮   我再去下载买一个,结果可以了 。。

新建文件夹 (3).rar

网友(2018-07-01):
可以点亮,,,,,,,,,,,,,,,,,,,,,,,,,,,

网友:
我下载试试,好了我给大家说,................

网友A:
我的触发后,电流卡0.72A,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刷了两个电流没变化,触发后CPU温度上升很快,可以说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触发后,电流卡0.72A,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兄弟,单CPU的上电跑到0.7有点高了,CPU有问题把

网友:
要两个一块刷吗??   在论坛下了几个都不管

网友:
我的也是卡LOGO 下了你的刷上还是不亮

网友B(2018-07-31):
引用 网友A:
我的触发后,电流卡0.72A,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哥们   后面修好了吗?  我现在手上有台进水  处理完后  跟你一样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后面修好了吗?  我现在手上有台进水  处理完后  跟你一样情况的

确实是CPU有问题,换CPU就好了,进水先排除电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触发后,电流卡0.72A,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明显高了,没有电池的情况 下,0.3就可以显示

网友(2018-10-26):
引用 网友C:
明显高了,没有电池的情况 下,0.3就可以显示

不触发是什么原因?又没图纸,╮(╯▽╰)╭指示灯亮一下不上电

网友(2018-11-30):
试过了,可以亮机的BIOS。秒杀开机卡LOGO,不进系统的毛病

网友:
是不是工厂的,开机快不快,我有一个主板开机可以正常显示,就是用一会掉电

网友(2019-03-03):
1501b_01 01    rev;sovp 的可以用吗?

网友:
刷了这个程序都不上电了

网友(2019-10-14):
BIOS正常。我的故障是开机灯亮,不上电,电流无变化,刷了8M正常。

网友(2019-11-22):
下载好几个了,试试先

网友(2020-03-13):
我了来试试,哈哈。。。。。。。。。。。。。。。。。。

网友(2020-12-13):
我也来试试看,看行不行,在别的地方下了点不亮,电流一点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