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无3V5V待机

楼主(2017-12-30):
机型:东芝A500
板号:LA-5361P
故障:3V5V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
在店里坐着玩手机,同行在这时送来一块板,板号见上。板是处板(处理过的板),二修,同行已经干过3V5V待机芯片,TPS5112,说是不触发,然后才查到3V5V待机没有。留下板后,打了3V5V电感,对地值正常。上电果然不触发,果然无待机(废话,无待机当然不会触发,也不一定对吧,有些有线性有就可以,这款机子不是。),全板一阵乱摸,冰凉。(这是我偷懒的做法,正常的程序是要打一遍所有电感。)
泄特AND法克,看来是摸不了死鱼了。也是,有死鱼也是被别人摸了,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拿出万用表,一阵断电戳,然后又一阵带电戳。51125的周围电路没有异常,3V5V线性是有滴,有供电,有开启,见下图
好吧,上家已经换过了,周围又特么没异常,后极没有短路,线性也出了还是没有,那就只有滤波,为了验证,那上请出示波器,怀着调侃的情况小小的采访了一下抓波兄,
问:示波器同学,又能伸出你的抓奶龙爪手,请问你的心情如何?
示波器:那肆相当滴激动啊,恨不得每天都阿……
好了,不YY了,入正题。

不抓不知道,一抓发现插电的瞬间,5V滹波电容处,没有任何反应,3V的波闪一下就掉了,(这里报歉,没有抓波,因为这个帖有水帖的嫌疑,不准备发的,但是上次抓宏基通病的那个帖,由于也没有拍下抓波的状态,很是有些报歉,所修到一半,又开始拍照),为了验证是,看下是不是这个滤波引起的,那么上风枪,对着是滤波电容一阵吹,欧了。再次插电,抓波,路克黑儿:
加热后的3V滤波电容
各位看观,请路克这边,是否有看出名堂,没错,就是这些竖起来的尖尖,这些是不正克的,那么正常的呢?正常的应该是一条平滑的直线,氮素,我更换了电容以后,抓出来的是酱子的:
更换滤波电容后的3V待机
更换滤波电容后的5V
再次上电后,3V5V已出,触发后,电流一阵欢快的跑,外接亮机,顺利交货。
总结:
1.      肯定有人要问,为什么滤波不是一条直线?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个人猜测,有几种可能,1种就是我的示波器太LOW了,或者没有设置好,2种就是可能是滤波电容的容值不够,板上的滤波是容是150UF的,我们平时见到的一般都是330UF的。
2.      这段时间修机,有些好的例子没有写,想写的时候,又是特别好修的,区区不太想发水帖。

3.      请求各位看了觉得有点用处的,望不吝加分。顿首再拜。

网友A:
猛起。。 加10分给你

网友B:
不错不错, 示波器用这种地方太掉价了。呵呵,老司机一般都会换滤波电容的。

网友C:
有波波还是好,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示波器用这种地方太掉价了。呵呵,老司机一般都会换滤波电容的。

上次发的那个宏基的,没有拍抓波图片,这里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猛起。。 加10分给你

多谢多谢,多谢大神来指点啊。3Q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波还是好,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只是演示作用,上次写宏基的那个帖子,情况和这差不多。没有拍图,这次算是补上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老铁测波形示波器怎么调

网友:
有波波真好。

网友:
示波器对于滤波电容起到好大的帮助,轻松解决!!

网友D:
哈哈哈哈    阔以阔以,,,,,,不过 你的探头倍率为什么用1X?

网友:
恭喜完修。 有波就是牛啊 ,看了大神的文章, 顺便学了几句英文。

网友E:
示波器重新设置一下吧.和你的探头应该有点关系.我的安泰信买回来用了一次就甩卖了.后来换的普源,用了半个月,现在换成泰克已经好几年了.

网友F:
看得我心痒痒的  我也要加贴加分  满满的满足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重新设置一下吧.和你的探头应该有点关系.我的安泰信买回来用了一次就甩卖了.后来换的普源,用了半个月 ...

老铁,现在生意这个鸟样,凑合着用吧,我不搞研发,就搞个维修,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得我心痒痒的  我也要加贴加分  满满的满足感

好滴好滴,你发帖,我也去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    阔以阔以,,,,,,不过 你的探头倍率为什么用1X?

探头上是10X的,示波器我是用的默认,没有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探头上是10X的,示波器我是用的默认,没有设置。

如果探头上是10X,那示波器上面相对应也要10X才配得上的.

网友:
示波器维修 我都看不懂  还是最基本的修法

网友:
修得不错,有波就是快,学习了

网友:
很多待机芯片条件正常,不出电压的都是钽电容老化了导致通电瞬间保护不出电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两下子就找出元凶了!

网友:
                    示波器修这种故障就是爽,,,

网友:
                     理论过硬,用示波器秒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非常直观的就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修判断问题会精准很多!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修的经典。

“泄特AND法克” 楼主英语应该过了4级吧!   哈哈

网友:
來來來,路克核兒,老司機,厲害了!

网友:
3  5v滤波电容的问题 弘基的机器很多

网友H:
一般各种条件都出来了还不出供电,又没有短路的直接都是先换电容的

网友I:
泄特and法克求解?FUCK?难道是示波器泄气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泄特and法克求解?FUCK?难道是示波器泄气了?哈哈

不是,本来想是摸死鱼的,结果没有摸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各种条件都出来了还不出供电,又没有短路的直接都是先换电容的

是的,上次发帖纠结没有拍照,只是想证明一下,电容滤波不良会引起芯片保护。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我不会用我只会用万用表测下管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东东,收藏起来,虽然不怎么修板板了,改成打印机了

网友:
修板板费神,没打印机修起好耍,分分

网友:
宏基的通病用在东芝上,楼主思路清晰 工具先进 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恭喜完修。 有波就是牛啊.........................

网友:
技术不错,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示波器修3 5v电容滤波不良真是事半功倍,不过老司机都会直接换

网友:
会用波波的都是大神 向你致敬。。。!

网友:
东芝不装cpu也会没3 5v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可以很直观的判断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一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网友:
这、波太丑陋了,赶紧换个,那尖尖的算啥子个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