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系列无CPU电压详解

楼主(2017-12-30):
100系列之后无CPU电压,这种故障应该应该算是一个难点。在工厂维修见过很多同事修不好这种板子,我也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修板才总结出这种故障的维修方法。修不出这种故障的,我都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板子的时序,确切的说是CPU何时发出VID,今天就附上其中的一列不出CPU电压的维修,代码00,实测CPU电压。接下来按时序,测一些基本条件,内存供电如下1.2v ,VCCSA供电 ,(VCCIO,VCCPLL实测都正常这里就不上传了)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这里做一个重点叙述,测量复位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复位信号就是修这种上CPU,而无CPU电压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CPU发出VID的前提就是CPU必须得到复位。有了复位之后,不出CPU电压常见的有四种情况,一、当然是CPU供电电路本身的问题,(像V星的设计,一般都有CPU供电启动开关,不上CPU时,短接开关出CPU供电,说明CPU供电电路无问题,开关就是CPU供电附近的两Pin插针)二、DMI总线,DMI总线只有在两条以上的信号线出问题会导致无CPU电压。三、桥内部的一个VCC-PCIE供电0.8V左右的电压,一般在桥附近连接一个100欧的电阻(此电压是桥自身出发的,应该是通过电阻后给DMI模块的供电)四、VID信号,我这个板子就是ViD 信号问题,如下图测量VID信号 电压0.3v不正常,VID信号由VCC-PLL上拉,正常时1v。继续检修发现断线如图 ,工厂维修经常出现的问题,锁支架时打断线。这只是有复位之后不出CPU电压的维修,相信很多人碰到的是无复位,无CPU电压的情况,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聊聊复位的时序问题。还需要说明什么是100系列之后的包括200,300系列,上CPU无CPU电压首先测复位信号,复位不出绝对是时序出现问题。

 会员1335274300鑫豆2024-10-20 00:40
 会员17649300鑫豆2024-8-13 00:47
 会员5849032元2023-1-7 13:42
 会员13433742元2022-11-19 11:20
 会员3102992元2022-11-10 03:39

网友A:
你好 我问一下 你用的诊错卡哪里有卖

网友:
看样子楼主应该是在工厂里做维修的吧,这么新的板子都开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问一下 你用的诊错卡哪里有卖

他那种诊断卡是V星专用卡,只有工厂内部有,外面没有的卖的

网友:
看样子楼主应该是在工厂里做维修的吧,这么新的板子都开始修

网友:
在什么公司上班  还可以有人帮你拍照,我在工厂时候摄像头都被封条贴着    私自打开罚款       楼主多分享点资料   加分鼓励

网友B:
工厂工资多少呀, 练技术吗。 干过工厂的人说说你们的想法吧。有黑幕吗,

网友:
工厂的量应该非常大吧!还穿上袖套了!哈哈,手在细点还以为是女人呢!

网友:
楼主这修的厉害啊,还分析了这么多有用的东西,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么新的板子都开始修了

网友:
100的时序跟6  7系列的大不一样吗   我认为复位是在供电完成后出的 希望能提供下100的时序  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新的主板时序,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不错,听你分析学会很多,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好厉害,学习了,希望以后多出精彩的案例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他那种诊断卡是V星专用卡,只有工厂内部有,外面没有的卖的

网友:
厂的量应该非常大吧!还穿上袖套了!哈哈,手在细点还以为是女人呢!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是什么主板啊  服务器主板吗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  就算遇到也修不好   楼主时序清晰  技术不错

网友C:
100的时序 跟6  7系列不一样吗  供电要在复位后产生  一般不是先供电 正常后出复位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工厂工资多少呀, 练技术吗。 干过工厂的人说说你们的想法吧。有黑幕吗,

有什么黑幕,工厂靠关系,没关系工资就低了,理论强悍的话,可以接触到很多现象,可以快速提升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的时序 跟6  7系列不一样吗  供电要在复位后产生  一般不是先供电 正常后出复位的吗

100系列之后有的板子设计不需要上CPU,就有CPU电压,但是不上CPU是绝对没有复位的,与之前的时序有点变动,哪天发一个贴讲一下它的复位过程

网友:
就算遇到也修不好   楼主时序清晰  技术不错

网友:
工厂师父  牛呀 光看装备就看出来了

网友:
工厂里面是不是修最新的主板也有图纸提供啊,在外面不是过保的机器,基本找不到图纸

网友:
这是联想的主板吧,看着好像是联想的主板

网友:
时隔半年,终于又见到楼主的帖子了,可以了解主板最新的架构和工作原理

网友:
天天学点,早点成大神!!!!!!

网友:
小伙子,你如果在工廠,那就危險了哈!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有个思路了。这种版还那么新,一般都是拿去保修去了

网友:
联想的质检都给贴出非损的部位了,维修第一步,外观检查就不过关,断线是重点,我在修保修期内的主板,退还备件库的时候,比如小电容短路,或者PCH损坏,我都会直接标注出故障点,这样厂家维修就省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黑幕,工厂靠关系,没关系工资就低了,理论强悍的话,可以接触到很多现象,可以快速提升技术

真的有黑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08年进入恩斯迈,不用说的,我一看就知道,楼主在恩斯迈产线修板子的,什么黑幕????我曝光一下,进入恩斯迈修板子,不管是RMA,还是产线,首先要进入一轮脑残的笔试,笔试通过,再有一个技术老大(这个技术老大其实也是一个水货)面试你技术理论,你技术理论如果表现的太牛逼,好,他一般不会让你进入,过后他会私底下通知你拿点好处费,如果你拿了,好--正式入职上班,正式入职以后不会立马让你进入正式的岗位,要培训一个月,培训的时候也有黑幕,什么一分钟叫你焊10个0402电阻 30秒钟拆焊pwm芯片之类的,说实话没有练过的人的你真通过不了,这个时候你也要买条把烟给培训老师,那就万事大吉了,过后你就要靠你自己发挥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电阻是用风枪一分钟搞10个0402很随意呀,PWM如果拿起来再放下焊下去30秒也够呀。

网友:
你好你说的复位是指的CPURST吗?   还是指的那个rst信号 能不能打出来是那个信号   谢谢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个真的佩服,没图没店盲修机器 还分析的这么细致

网友:
感谢楼主能分享工厂内部经验,你们工厂应该做记录吧。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技术不错,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种文题 有点不好说啊 算通病吗 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佩服工厂里修板的大神……不过内部一般都有图纸那些的吧,也算是优势

网友:
熟悉的静电服,之前在大金空调。制作基板,工程维修工资怎么样?这是戴尔品牌机主板?

网友:
大哥,你做维修还带套袖呀,真是爱干净的孩子,嘻

网友:
这万用表好经典,神器胡万用表,工厂就是用的设备好,修起来精确多了

网友:
对台板不太熟,想问下,台板的时序不能像笔记本一样查intel 南桥datasheet 吗?

网友:
LZ你那诊断卡很牛逼,方不方便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黑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08年进入恩斯迈,不用说的,我一看就知道,楼主在恩斯迈产线修板子的 ...

十个电阻 不能用镊子,就一把烙铁,pwm风枪吹不能加焊油的,你想想吧

网友:
楼主果然有几把刷子。是在工厂修版吗。

网友:
支持一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都是工厂里面出来的大神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