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触发无绿灯维修

楼主(2017-12-30):
机型:820-4924-A

故障:不触发  绿灯不亮  待机0.008

流程:首先测试各个电感对地值无异常

通电测电压 L7195 P5V1_BIAS  5V

          L7560P3V3S5_LL  0V

          L7095 P3V42G3H_SW 3.42V

3V待机不正常 测量U7501 待机芯片 条件

23p主供电 12V 、29p 5VS5LDO 0V ,12p P5V_S5_EN 0V ,22p VREG3  3V

由此分析 待机芯片12脚EN没有造成的

该信号有EC发出来 于是开始测量EC待机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测量得出SMC_RESET_L EC的复位没有

查看EC复位芯片 发现有轻微腐蚀

拆下 清洗 点锡 换上新的
开机  OK

 会员496935300鑫豆2024-11-18 13:49
 会员8776662元2023-6-30 08:31
 会员7061112元2023-2-6 22:19
 会员6812802元2023-1-31 14:07
 会员12048192元2022-12-12 16:55

蒅衹温柔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是那个8脚的芯片不 那个进水的机器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8脚的芯片不 那个进水的机器经常坏

对头    EC复位芯片

网友:
楼主 很专业   佩服。。。。。。。。。。。。。。。。。。

网友B:
小绿灯不亮,一般可以锁定EC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绿灯不亮,一般可以锁定EC问题                                                                       ...

别光说话 不加分啊  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又捡到毛爷爷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光说话 不加分啊  加分加分

我只会加金币

网友D:
首先你们都不先看主板也没有腐蚀的吗

网友E:
楼主真是牛,敢问主板没丝印楼主是怎么准确定位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牛,思路清晰明了,没走弯路

网友:
思路不错,其实只要理论扎实,苹果也不那么吓人的

网友:
我一般量电感没S5我就直接3.42和smc_reset了,这样省时间一点。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 。原来是台近水机。

网友:
苹果,高档的黑色基板.维修容易吗?和其他电脑一样吗?复杂度?

网友:
分已加,这时序玩的贼6啊

网友:
又吃皮了··什么时候技术才能达到楼主这样额··  生意越来越差了··哎··真心的累啊·

网友:
感觉楼主好仔细 不过维修苹果就要仔细小心小白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绿灯不亮,一般可以锁定EC问题                                                                       ...

有些时候感觉不是EC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们都不先看主板也没有腐蚀的吗

看啊 一般 拆主板都要清洗一遍主板在修 有些时候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觉得修苹果好难,一点思路也没,时序就更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牛,敢问主板没丝印楼主是怎么准确定位的

有点位图

网友:
苹果的机子平时修的少,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时序和分析很到位 。。。

网友:
很好的学习文章,学习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直接查EC 呀,EC需要读取到设配器后才能发出EN 其他的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皮呀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很少修到苹果

网友:
很好的学习文章,学习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虽然是很常见的问题
但是过程非常的详细

网友:
不错呀,来学习了呀,分析很清楚

网友:
苹果进水的机器ec部分容易腐蚀造成不开机现象

网友:
苹果修的少有待加强。。。哈哈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需要下载下来看看了呀,HASEE不好搞呀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