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2EA63TB显示器开机亮一秒黑屏

楼主(2017-12-30):
各位同仁,今天本店接到两台LG 22EA63TB的显示器,都是开机亮一秒就黑屏,重开一下又亮一秒。哪有没有哪位同行修到过这机器,是不是这要器的通病,如果有通病提供一下,省得走弯路,谢谢。

网友:
灯管烧了    加个电容  废掉坏灯管  或者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2018-02-23):
先看电源板上电容有没有问题,若没问题,就是灯管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
通常都是灯管或是高压坏了吧……

网友:
通常都是灯管或是高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