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联想V1070拆机

楼主(2017-12-30):
联想v1070拆机
1、拆掉电池,打掉D壳后面所有的螺丝,必须的。
2、打开D壳的小盖子,拆掉硬盘风扇也可以拆下来。拧掉螺丝。顺便把屏线和电源线拆掉
3、拆键盘,我用的是铁的撬棍,感觉挺好用。
拆掉键盘后下面也有螺丝,拧掉,拔掉开关排线触摸排线。
4、现在就可以拆掉C壳了,直接拿下来,主板就出来了,主板上还有俩螺丝,及USB接口排线,喇叭排线拆掉。主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刚遇到这台机子,开机排线坏了

网友:
选择现在的机器,都是一体化前面板.敲来敲去.卡扣断裂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