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开机不显

楼主(2017-12-30):
开机有时候能进系统正常使用30分钟左右掉电,温度测过没问题,有时候电流上到0.7A左右不掉电,屏幕不显,有时开机过联想logo,显示Thermal sensing error 之后掉电,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哪位仁兄遇见过这种情况附上BIOS和图纸 版号DAOLV3MB8FO

联想V490U DAOLV3MB8FO.zip

网友:
这个是温控芯片报错的吧,你看看EC跟温控芯片有没有断线的,或者温控芯片自身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