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6sp不开,用数据线插上能开机

楼主(2017-12-30):
按下开机键松手电流到200ma左右就归零了,会亮苹果,插数据线能正常开机,功能正常,就是不能按开机键,按一下开机键过两秒就会出现关机的菜单,撬了开机通路上的电容无效,单板开机也是一样,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开机1.8V电阻供电及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1.8V电阻供电及对地值正常不

正常的,所有供电全部正常。。。。

网友:
插充电线正常开机,按指纹键是什么个状况,如果问题一样,怀疑是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
顶一下,刚遇到一台,还没搞好!

网友:
打开ZXW,找到开机键电路的这条线路,一个个往下查,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电源ic了

网友:
开机键电压是不是过低了。都没检查完啊

网友(2018-02-24):
如果拔掉充电线就关机了检查一下电池电路

网友:
测下开机键有没有1.8V!!!没有的话检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