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20不能自动重启

楼主(2017-12-30):
Thinkpad  W520在系统里面按自动重启,关机之后不会自动重启,按开关还是可以进系统,有大神见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指纹排线扒了看看是不是它引起的,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纹排线扒了看看是不是它引起的,我遇到过

等我后天上班的时候试下

网友B:
系统问题可能性大点  如果做过系统就开开关处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可能性大点  如果做过系统就开开关处的电阻

重做过系统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客户愿意冒风险 那就刷BIOS 有几率可以解决

网友C:
这种问题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能正常使用,大不了不用这个功能啊,我觉得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愿意冒风险 那就刷BIOS 有几率可以解决

我们做同行的,同行是做二手翻新的卖,必须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能正常使用,大不了不用这个功能啊,我觉得没必要折腾

我们做同行的,同行是做二手翻新的卖,必须功能正常。

网友D: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我原来碰到过一回就是换原版的系统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我原来碰到过一回就是换原版的系统好的

你说的是安装版吗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进pe里面试试看能不能重启就知道呢啊。有可能是你的系统不行吧。干bios。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刷个 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过,是系统驱动没装好,重装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是BIOS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