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H81R MB12124-2 N25Q064A_20171230_164240.BIN

楼主(2017-12-30):
戴尔MIH81R MB12124-2 N25Q064A_20171230_164240.BIN

戴尔MIH81R MB12124-2 N25Q064A_20171230_164240.zip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放心下载 此BIOS支持i5-4590

网友(2018-02-26):
楼主机器原来什么问题,是不是南桥短路,我碰到一台,南桥短路,更换后,机器还是无法触发上电

网友:
        查南桥的条件 还有io的条件

网友(2020-04-10):
这个可以用,支持I5-4590的CPU  ,从论坛下载了好几个其他的BIOS都不行。原机故障是SR177南桥坏,更换桥后风扇狂转,不亮屏。这个BIOS刷上可以亮机正常了

网友(2020-08-25):
今天遇到块这样的板,不触发,板载灯会亮,请问BIOS参与触发条件吗?

网友(2020-11-15):
这个bios刷到我的不触发的主板上还是不触发
这个主板出发不需要BIOS支持吗?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2021-04-02):
开机慢  怎么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