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1开机屏幕上方有粉色线条

楼主(2017-12-30):
戴尔14-3441开机屏幕上方有粉色线条,偶尔屏幕大片变成粉紫色,有什么通病吗?还是什么原因?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网友:
这种没精神研究。。。 找个屏幕测试下。。如果屏幕坏了就报废处理了,, 不会修屏幕

网友:
只有看看排线 除此之外你只能看看外接显示器有无

网友:
屏坏的肯能行最大,建议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准备一块好屏试一下就有结论了

网友:
首先是排除排线问题,以及显示器[内置]供电是不是稳定性?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个屏就可以了。。。。。。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换屏吧,没救了,二手屏现在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