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C触发0.86不亮机

楼主(2017-12-30):
Thinkpad E420C触发0.86不亮机品牌:Thinkpad E420 集成版号:LLW-1 10282-2同行拿过来说不开机,上电看了一下电流跑到0.86有一次跳变的变化。直接拆机刷完的BIOS亮了一次机以为是好了正准备装机的时候又不亮了,奇怪?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说一下我个人的维修思路,在感觉应该跑码了的机子来说我比较喜欢用示波器单次抓SMB总线。结果发现问题。看下图:内存200脚PCH_SMBDATA波形
内存202脚PCH_SMBCLK波形
经过对比发现异常,PCH_SMBDATA的波形与PCH_SMBCLK。明显PCH_SMBCLK的波形下拉波以完全拉低到0V,而PCH_SMBDATA的波形则没有完全下拉为到0V,所以在读内存的这一串数据没有准确的建立完成,所以不能正确的都到内存。所以此机的故障应该是不过内存。
接下来就是查明原因是什么引起不的,打开原理图PDF一般SMB总线都会经过一个双MOS管或两个单MOS管转换而来。追查PCH_SMBDATA经过Q2001而来如图:
根据维修经验一般都是管子不良导致,维修方法就是直连
到此维修结束,开机一切正常,下面是开机亮机图

人生旅程 -1 发图还要扣下载分……坑呀

网友:
图片没发上,我下面上PDF原文有图片

网友A:
看不见图片                楼主

网友:
这是原文件PDF有图片

Thinkpad E420C触发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片                楼主

看我后面补上的文件有图片PDF

网友B:
吃豆腐那么简单的问题,要不要图片都一样的.

网友C:
不让看图?既然发个PDF还要扣分,这是搞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豆腐那么简单的问题,要不要图片都一样的.

是啊,你们都是神,这些都是小儿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让看图?既然发个PDF还要扣分,这是搞哪样??

不说不让看,我复制图来粘贴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所以才发pdf原见的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D:
虽然看不到图   维修思路看懂了的

网友:
楼主为何图片上传不了,看不到图片

网友:
看故障不是很难,我就想不到会是这样。。   学习了  加分

网友E:
哥  为什么你的图片我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  为什么你的图片我看不到啊

图片没上传好,我又上传了原文件有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看不到图   维修思路看懂了的

图片没上传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遇到过0.86不动的,换个内存槽,学习了

网友:
是啊,你们都是神,这些都是小儿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