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ACER 4752 待机0.04 不加电 已经修复

楼主(2017-12-30):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52
笔记本
版号:JE40-HR 10267-4 机器来时不加电 待机是0.08的。。拆机后 摸主板发现待机芯片PU4103 有点热。测量待机的3V 5V电感阻值都正常。。二级转换的3V和5V 阻值也没问题。。3V 5V电感没有电压。。通过看
。。知道这个待机芯片是RT8223 这个芯片是可以跟 51125代换的。换了一个51125后 还是原故障, 开始测量待机芯片PU4103的工作条件 VIN正常 EN正常 VREG3 VREG5正常 EN1 EN2也是正常的。。感觉工作条件都可以啊。。又找了一个51125换上 还是不行。。 抽只烟 休息下。。。把网卡芯片拆了。还是不行。。 接下来只能换3V 5V 电感的 滤波电容了。 这个板子用的是那种圆柱体的。我就从其他主板上的待机位置拆了一个贴片电容换上, 插电流表 机器可以开机了。。。装上CPU 内存 机器可以显示了。。看来就是待机的电感滤波电容损坏了。。。机器修复。
笔记本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2元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很快判断是什么问题
其实没示波器 可以查下下管G级有5V那就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 。只是好奇, 楼主为何要把网卡芯片拆了, 这可以证明什麽吗?

网友(2022-11-29):
0.5元

网友(2017-12-31):
可能是3V 5V 电感的后端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用示波器打一下波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 我也修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芯片条件正常,换完芯片就该找滤波电容下手了

网友:
那个电容也算是通病了 修过很多,,要是有示波器就秒杀了 但是为啥要拆网卡。。

网友:
学习了 收藏到备用 下次遇到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毛病是通病 楼主不知道吗

网友:
你可以使用osiloscope来检查5v 3v脉冲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你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修好了也是OK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示波器就比较好判断,,,,

网友:
刚刚看到很多回复说这个机器是这个问题通病 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有点贵啊,修的电脑不多,买了有点。。。

网友:
这种电容确实坏的多,但是会造成待机偏大还是没有太注意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有示波器就是好,准备买一个。

网友:
笔记本要求好高,电容滤波出问题都不开机,我台式拆几个都没事,哈哈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52笔记本  版号:JE40-HR 10267-4 机器来时不加电  待机是0.08的。。拆机后 摸主板发现待机芯片PU4103 有点热。测量待机的3V 5V电感阻值都正常。。二级转换的3V和5V 阻值也没问题。。3V 5V电感没有电压。。通过看图纸。。知道这个待机芯片是RT8223     这个芯片是可以跟 51125代换的。换了一个51125后  还是原故障, 开始测量待机芯片PU4103的工作条件 VIN正常  EN正常 VREG3  VREG5正常   EN1 EN2也是正常的。。感觉工作条件都可以啊。。又找了一个51125换上 还是不行。。 抽只烟 休息下。。。把网卡芯片拆了。还是不行。。  接下来只能换3V 5V 电感的 滤波电容了。 这个板子用的是那种圆柱体的。我就从其他主板上的待机位置拆了一个贴片电容换上,  插电流表  机器可以开机了。。。装上CPU 内存    机器可以显示了。。看来就是待机的电感滤波电容损坏了。。。机器修复。

 会员4520702元2022-11-29 16:53

网友:
这是这款机器的 通病 我遇到好多了

网友:
又是换电容 ,我都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楼主盲修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了,我猜你很多机器是不用看图纸就修好的,一切经验靠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