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充电维修经历

楼主(2017-12-30):
接到同行一台不充电的ipad5。

测试了一下,插充电器一点反应也没有。观察尾插里部,没有堵塞、断针等情况,于是拆机维修。

最先想到先测5V电压。把主板拿出来,插上充电线,测量L6157电压,结果有。

于是想到测量5V后级电压,看看是不是Q8145管子坏了。于是测量C8145电压。

结果5V电压也有。奇怪了!

于是测L6030电压,一路2.5V,一路1.4V,感觉不太正常,但是没有正常数据可以参考。先把U6000换了吧。

结果换完了还不管用。郁闷了。

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不正常,最后只好更换尾插排线试一下了。结果居然好了。

赶紧测L6030电压,两路都是2.5V,原来这个是正常的电压。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写下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能说什么呢?尾插拔插一下就好了,不用拆主板:daxiao:

网友A:
没有数据参考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用替换法排除故障的!

网友:
整篇精华就是, 你换尾插好了,!!!

网友:
ipad5很多不充电都是尾插断线了,是尾插的第二根和第三根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据参考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用替换法排除故障的!

像ipad5尾插的话一般都先看阻值,如果阻值不对那就是尾插坏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