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80c插电自动开机,开机键无效

楼主(2017-12-30):
1、神舟K680c插电自动开机,开机键无效,睡眠能正常使用,关机后要断开电源重新插电才能开机,用电池也是一样情况。
2、主板电池3v有电。
3、P2808bo芯片开机测1脚19v,2脚19v,3脚6.5v、4脚3.3v、5脚GND、6脚0v、7脚1.8v、8脚18.5v。
想问下给我大佬是什么问题啊,P2808bo已经换过一块了。正常3脚和7脚应该是多少v啊

网友:
按开机键看看3脚和6脚能正常拉低吗?7脚应该不影响开机,这个芯片可以不要,飞二根线,3脚和6脚飞线,3脚如果连有电阻值较大可以改成0欧,1脚或2脚取下p2808后量下哪个有电就飞线到8脚

网友:
自动触发查下桥的网卡和铃声唤醒信号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