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7-12-30):
台式机认不了硬盘,硬盘确认是好的,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供电?数据线断线?我实在想不出这么小的地方还有啥可查的

网友:
主板接口也有可能有问题啊,或者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BIOS设置,再看看硬盘的引导模式,设置有误的话好的硬盘也会不能识别

网友:
高级技术员 还要问这样的问题啊!这个这有点1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有时候主板南桥坏了,也会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换电源,然后换主板。。。。。。。。。。。。。。。。。。。。。。。。。。。。。。。。。。

网友:
硬盘线 还有主板  还有引导  你都测试过了么

网友:
首先看硬盘有没有通电

网友:
换南桥不行,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换主板    桥坏了

网友:
看BIOS里能否识别到硬盘,如果没有,可能硬盘供电不足,换供电接口

网友:
第一  您是新组装的电脑吗?
第二  您的硬盘是机械的还是固态的?
第三  您要是会电脑的话先是在主板调设置,不行的话就进PE全格式重来!
第四  您要是电脑小白就拿去电脑店让人家帮你搞吧!花些小钱钱吧!

网友:
我碰到的是,主板硬盘接口是坏的。搞了半天

网友:
硬盘是IDE口还是SATA口的,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和电源有问题都会认不了硬盘,先换个电源试试,不行换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