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557L 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7-12-30):
型号: ASUS R557L
板号:X555LP REV:1.1
故障:待机正常,不触发
分析:开机电路
         1,测待机电压3 5伏正常,测开关上无电压。
         2,打开点位图,追踪开关上电压从何而来,根据经验马上看到一可疑分子,六脚场管Q3202,料板上迅速拆一小六脚,换之,开机显示正常。
         3,最近六脚场管换的多,神舟K650D那款机PQ58 PQ23通病,就修了两台。

网友:
经验丰富啊,修这个快的很,秒杀!!!厉害

网友:
华硕机子看到这种小6脚场管就来劲

网友:
这维修速度真快,专业,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拆开把电池去下来就好了

网友:
欧珠技术不错 学习了  维修速度快 就是专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丰富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点赞......................

网友:
楼主我的主板连接屏线卡座这里烧了,现在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毫无反应,能修好吗?

网友:
这种由管子控制的信号就好修点,最怕ec,桥输出的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管子是哪路的?算是通病是吗??

网友:
楼主维修分析到位。 先收藏下, 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和楼主一样秒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遇到同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