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07A有时能启动,有时不启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12-30):
做一个50V/1A的电源,如图所示 ,输入电压220V,结果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我高压侧的电路有问题啊,多谢! 变压器参数,初级38T.供电5T,输出9T,
原因
电源

网友:
查50V电容有没有失效

网友:
这是个啥玩意啊

网友:
这个是电源吗,这样的东西修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