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ord和excel使用技巧大全

楼主(2017-12-31):
1、Word下如何使用着重号在Word中我们可以把着重号请到工具栏上。打开“工具—自定义”命令选项,打开“自定义”对话框。在“命令”标签卡下的“类别”栏里选中“所有命令”选项。此时在右边“命令”栏中会出现按字母升序排列的所有命令,我们找到ABC头上有三点的“DotAccent”命令,选中后按下鼠标左键,将它拖到工具栏上,释放鼠标。当你在Word中选中要着重标示的文字后,再点击这个“着重号”命令就可以了。

2、让Word表格快速一分为二

将光标定位在分开的表格某个位置上,按下“Ctrl+Shift+Enter”组合键。这时你就会发现表格中间自动插入一个空行,这样就达到了将一个表格一分为二的目的。

3、Word中巧用Alt键

按住Alt键再拖动左右(上下)边距,可进行精确调整,在标尺上会显示具体值。

4、巧用定位选条件单元格

Excel表格中经常会有一些字段被赋予条件格式。如果对它们进行修改,那么首先得选中它们。可是,在工作表中,它们经常不是处于连续的位置。按住ctrl键逐列选取恐怕有点麻烦,其实,我们可以使用定位功能来迅速查找并选择它们。方法是点击“编辑—定位”菜单命令,在弹出的“定位”对话框中,选中“条件格式”单选项,此时,下方的“全部”和“相同”单选项成为可选。选择“相同”则所有赋予相同条件格式的单元格会被选中。

5、在不同单元格快速输入同一内容

Excel表格中,首先选定要输入同一内容的单元格区域,然后输入内容,最后按ctrl+回车键,即可实现在选定单元格区域中一次性输入相同内容。

6、快速返回上次编辑点

在编辑文档的时候,如果要想实现将光标快速返回到上次的编辑点,我们可以按下“shift+F5”组合键。

7、多个单元格数据巧合并

在编辑了一个Excel工作表后,如果又需要把某些单元格中的数据进行合并,那么我们可以请“&”来帮忙,比如需要将A、B、C三列的数据合并为D列中的数据,就在D2单元格键入公式“=A2&B2&C2”。

8、Excel中巧用双击定位

在使用Excel时,当你想定位到行首或列首时,将鼠标指向任意一个单元格的上边框,然后双击鼠标左键即可。

9、Word准确移动文本

选中要移动的文本,再按“F2”键,此时光标会自动变成灰色,将输入光标定位到目的地,按回车键便可准确移动文本。

10、“相中”垂直文本块

当我们想选定Word文档中的一个垂直块时,可以先按下Alt键,然后将鼠标拖过要选定的文本。

11、Excel避免计算误差

利用Excel制作财务报表,常要进行一些复杂的运算,可往往用Excel公式得出的数据结果与计算器算出的不一致,这主要是由于Excel本身不能对数据自动进入四舍五入造成的,为了更简便的解决误差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操作:依次在Excel菜单栏中点击“工具—选项—重新计算”,将“工作薄选项”中的“以显示值为准”复选框选中,确定退出即可。

也可以用函数,方法:round((计算公式),2),其中的“round”是四舍五入函数,其中的“计算公式”中输入你的计算算式,例如A1*A2,其中的“2”是代表你四舍五入后小数点的位数,这里是两位。

12、让Word打印自动按序排列

在打印文件时,点击“文件—打印”,在弹出的“打印”窗口左下方点击“选项”按钮,在上面选中“逆页序打印”,这样先打印第一页,再打印最后一页,就无需动手分页了。另外还可以设置奇偶页打印,实现纸张的正反面成批打印。

13、Excel中快速绘制文本框

通常在Excel中使用文本框来进行表格内容注释,如果按住Alt键不放再绘制文本框可实现文本框与单元格边线的重合,从而减轻调整文本框位置的工作量。

14、快速更改英文大小写

选中要改变大小的字母或单词,按下shift以后按F3,每按一次F3,字母或单词将在全部大写、首字大写和全部小写之间切换。

单击“格式/更改大小写”,可以进行更复杂的大小写更换。

15、让窗口这样固定

在Excel中编辑过长或过宽的Excel工作表时,需要向下或向右滚动屏幕,而顶端标题行或左端标题行也相应滚动,不能在屏幕上显示,这样我们搞不清要编辑的数据对应于标题的信息,可以先选定要锁定的标题,假如我们要将表格的顶端的第一行和左边第一列固定,那么单击B2单元格,然后单击“窗口”菜单的“拆分”命令,拆分完毕后再单击“冻结窗格”命令,即可完成标题的固定。

16、快速输入省略号

在五笔字型状态下输入“shift+6”,另外按下“Ctrl+Alt+.”组合键可以在任何输入法状态下输入。

17、轻松搞定单元格数据斜向排

在Excel中打开“工具—自定义—命令—类别—格式”,在“命令”列表中找到“顺时针斜排”和“逆时针斜排”两个命令按钮拖到工具栏的合适位置,然后选中需要斜排的单元格,执行命令即可。

另外,也可以选择“格式/单元格/对齐/方向”,旋转红色的指针或直接输入度数。

18、快速去掉页眉的横线

在利用Word插入页眉后,页眉信息下总会有一条横线,如果希望将它去掉,可以打开“格式—边框和底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边框设置为“无”,并在“应用于”下更改为“段落”,再单击“确定”安钮即可。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字体左边的“标题”中选“正文”即可。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选择“格式/样式”命令,弹出“样式”对话框,在“样式”项中选定“页眉”,再点击“更改”按钮。接着点击“格式”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边框”命令,弹出“边框和底纹”对话框,在“边框”选项卡中选定“无”即可。

19、为奇偶页制作不同的水印

首先,执行“文件—页面设置”命令,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点击“版式”选项卡,选中“奇偶页不同”前面的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该对话框。然后再执行“视图—页眉和页脚”命令。进入页眉和页脚编辑状态,在某奇数页页面编辑区编辑设置奇数页的水印,再到某偶数页页面编辑区编辑设置偶数页的水印。

20、快捷绘图

在绘图中,如果要利用一个工具按钮来绘制多幅图,只要用鼠标左键双击此图标即可。

21、快速去除超链接

想取消超链接的下划线,只需按下组合键“Ctrl+Z”或“Alt+BackSpace”,便可将下划线取消。

22、如何避免标题排在一页的底部

在排版文件时,有时发现一个标题出现在一页的底部,而它的正文出现在新的一页中,很不美观。为了使标题能够与它的正文排在一起,可以将光标移到该标题所在的段落中,选择“格式”菜单中的“段落”命令,出现段落对话框,在段落对话框中单击“换行和分页”标签,选中“与下段同页”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另外,为了防止一页顶端单独出现某段的最后一行文字,或者在某一页底部出现某段的第一行文字,或者在一页底部出现某段的第一行文字,只要把光标移到该段中,然后在窗口中选中“孤行控制”复选框,系统将自动向下页移一行文字。

23、如何将文档中的某一页改为横向

在排版某些文档时,要在文档中插入一个很宽的表格,需要把纸张改为横向。为了保证表格前后的内容仍为纵向,可以将光标移到表格之前,选择文件菜单中的“页面设置”命令,单击“纸张大小”标签,在“方向”区中选择“横向”单选按钮,从“应用于”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插入点之后”选项,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24、如何将一个表格垂直拆分为两个的表格

选择需要拆分的列,选择“格式”菜单中的“边框和底纹”命令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边框和底纹”,单击“边框”标签,在预览区中单击顶边框、中边框和底边框,以将其边框线删除,保留左边框线和右边框线,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

25、巧用Word的扩展选定功能

将光标定位在你需要选取的部分之首,按“F8”启动“扩展”,此时你会看到底部状态栏中的“扩展”由灰色变为黑色,再按一下“F8”,将选取一个字或一个词,按二下“F8”,将选取一句,按三下“F8”,将选取一段;按四下“F8”,全选。按ESC键或者按F6键即可关闭扩展功能。

26、Excel单元格多于15位数字的输入

先选定需输入数字的单元格,然后单击“格式”菜单中的“单元格”命令,找到“数字”项中的“自定义”命令,然后在其右面的“类型”框中选择“@”项,“确定”之后再输入即可。

27、Word中磅与厘米的换算

1磅约等于0.03527厘米,1厘米约等于28.35磅。

28、计算机中容量单位的换算

1GB=1024MB,1MB=1024KB;1KB=1024字节。

29、在Excel中复制上一单元格

在Excel的某一单元格中,按住“Ctrl”键的同时,按下“ ’”(单引号)键,可复制上一单元格的内容。

30、清除拼写功能

我们使用Word时,往往出现录入几个字后个别字的下方出现波浪线的情况,有时就会影响到视觉。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可单击“工具—选项”,然后选择“拼写和语法”取消所有的可选项,点确定便完成了。

31、Word表格后空白页的处理

在Word中,如果一篇文档的最后一页是表格,并且这个表格占满了一整页,就会在其后产生一张雪空白页。虽然该页只含有一个段落标记,但却是没有办法删除的。在打印时,该页照样会使打印机走一页纸,因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把光标置于最后这一段,然后把行间距设置成“1”(Word允许的最小值)即可。

32、改变图片形状

要对一个图片进行不规则的编辑,可以打开绘图工具,选取任意的自选图形,然后在这个图形上点击右键,选取“设置自选图形格式”,在“填充颜色”中点击下拉箭头,选取“填充效果”,并选中“图片”选项卡,在“选择图片”按钮上点击。然后在硬盘文件夹中选取喜欢的任何图片,点击确定后图片的外形即为该自选图形。

33、编辑线段顶点

如果是用线条工具生成的图形可以编辑顶点。方法是选定该线条,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顶点”,再需要改变的地方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顶点”,

选中该点,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平滑顶点”等自己需要的方式,拖动鼠标到自己需要的图形。按下ctrl单击顶点则可以删除该顶点。

34、开关网格线

在Excel中,要去掉网格线,在“工具—自定义—命令”类别中找到“窗体”,在右边找到“网格线开关”(Excel中是“切换网格”),把它拖到工具条上,关闭对话框,以后在需要去掉网格线时,单击一下,想恢复,再单击一下。

35、在Word中快速改变行距

全选你想要改变行距的文本段落,按ctrl+1键,可将该段落设置为单倍行距;按按ctrl+2键,可将该段落设置为双倍行距;按ctrl+3键,可将该段落设置为1.5倍行距。

36、在Word中快速选取段落

将光标放在需选取的段落中的某行的左边空白处,单击左键一次,选取该行,单击左键二次,选取该段落,单击左键三次,选取全文。

37、在Excel中实现自动换行

选择菜单栏中的“格式—单元格—对齐”,接着选中“文本控制”标题下的“自动换行”复选框即可(打勾)。如果单元格中还要将文字分段,按Alt+Enter键来实现硬回车换行操作。

38、汉字输入法的若干诀窍

固定使用某一种汉字输入法的人,希望一打开电脑就有这种输入法在伺候。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打开“控制面板”中的“键盘”,调出“语言”页,在“语言”栏中选中你需要的汉字输入法,然后点击“设成默认值”和“确定”按钮,最后重新开机即可。

使用Ctrl+Shift组合键可以在英文和所有汉字输入法中进行循环切换。为了得到我们需要的汉字输入法,往往要连按几下Ctrl+Shift,显得很不方便。其实我们可以将经常使用的汉字输入法定义成热键,需要时按一下即可。比如,欲将“王码五笔输入法86版”定义成Ctrl+Shift+8,可以打开“控制面板”中的“输入法”,调出“热键”页,在“项目”中找到“切换到王码五笔输入法86版”,然后在“组合键”中选中“Ctrl”、“左键”、“右键”,在“基本键”中选8,最后按“确定”即可。

39、用Word2000对称页边距进行双面打印

工作中为了节省打印纸,经常使用Word双面打印文档,但打印出的文稿正面和背面的页边距很难左右对齐。对策:首先,选择“文件/页面设置/页边距”选项卡,选中“对称页边距”复选框,清除“拼页”复选框,在“内侧”和“外侧”框中,输入对称页边距值,比如都为3.17厘米。然后,插入页码。最后,先打印奇数页再打印偶数页。

40、Excel玩“转置”

对于Excel工作表中的数据,有时需要将其进行行列转换,即将原来的列变为行,原来的行变为列。方法:选中要进行操作的单元格,点“复制”,然后确定需要“转置”操作的目标位置,单击菜单中的“编辑/选择性粘贴”,然后勾选“转置”,点“确定”即可。

41、Excel轻松排序

当我们需要将Excel工作表中的人事数据按照人员职务的大小或者职称的高低进行排序时,单击“数据/排序/选项”,在“自定义序列”中点击添加,然后按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顺序输入就OK了。

42、Word中实现表格标题重复

有时表格的标题是非常难做的,并且好多页数据都使用同一个标题,在Word中,选中需要重复的表格行,然后执行“表格/标题行重复”,以后每输入完一页数据,下页就会自动出现该标题行。

43、Excel中实现表格标题分页打印

在Excel中,选择“文件/页面设置/工作表/打印标题/顶端标题行”,在其中输入顶端标题行所在位置,例如:前三行是该表格的需要每页重复的标题,则输入?:ū或者A1:A3,则预览和打印时,每页将会显示和打印出标题。如果你还需要打印行号和列标,可以勾选“行号列标”。

45、Word读书消除疲劳小技巧

在Word中打开需要阅读的文档,白纸黑字在屏幕上显示好象对眼睛不太好,那就依次选择“工具/选项/常规”,在“常规选项”中将“蓝底白字”选上,这种方式就可消除一些眼睛的疲劳;另外为了便于阅读,再单击“视图”菜单中的“网格线”,屏幕上就出会出现稿纸般的横线。

46、给含公式的单元格点颜色看看

选择“编辑/定位”,打开“定位条件”选中“公式”,按“确定”退出,这样所有含公式的单元格就被选中,在工具栏上选择背景或字体颜色即可。

47、行首列尾随点随到

在Excel中,当一个单元格成为活动单元格时,四周为粗线框,把鼠标指向上边框,然后双击鼠标左键,活动单元格快速定位到该行的行首,同理行首列尾随点随到。

48、表格一次删个光

在Word中编辑表格时,选中要删除的部分,按下“Delete”键,删除的是其中的文本内容,表格部分还存在;按下“BACKSPACE”键,则删除的是选中的全部,包括单元格、表格行或是整个表格。

49、Word文档快速查找

在文档中,当需要查找文档内容时,常常是用“编辑”菜单中的“查找”命令,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在垂直滚动条的下方,有一小圆点按钮(“选择浏览对象” ),单击则可以选择按对象进行浏览。

50、几秒钟自动生成目录

将大标题设为标题2,将小标题设为标题3,打开“插入”菜单,选择“索引和目录”,点选“目录”标签,在“显示页码”与“页码右对齐”前面打上“√”,“制表符前导符”选择为点,“格式”选用默认的“来自模板”,“显示级别”设为“2”,按下“选项”按钮,弹出一个“目录选项”窗口,在“标题2”与“标题3”之后分别输入“1”和“2”,这时“标题2”与“标题3”前方出现符号“√”,与此同时,将其标题后面的数字删除掉,按两次“确定”,目录生成了!

51、在Word快速输入化学方程式

化学方程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含大量的脚码,这一特点使得在Word编辑化学议程式成了一件极痛苦的事情.我新学到了一种方法,非常简单且有效。如:输入H2O,选中2,点选“格式/字体/字体/效果/下标”,2就变成下标了。

51、Word的两种水印

一是文字水印:单击“格式”菜单的“背景”子菜单中的“水印”命令,可以插入不同颜色、样式、大小、方向和字体的水印。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或输入要作为水印的文字。二是图片水印:单击“插入—图片”,视图片的来源选“剪贴画”或“来自文件”,选定图片后向文档中插入图片,在图片插入处单击鼠标左键,出现“图片工具栏”,在“文字绕排”选“衬于文字下方”,“图像控制”选“水印”,此外还可以对图片亮度、对比度、尺寸等进行设置。

52、Word中画直线及精确调整图形的技巧

如果想画水平、垂直或30、45、75度的角的直线,则固定一个端点后在拖动鼠标时按住Shift,上下拖动鼠标,将会出现上述几种直线选择,合适后松开Shift键。

按住Shift+矩形,拖动鼠标,可以画出一个正方形。

另外,按下Ctrl+方向键可以实现图形的微调;按下Alt+线段的一段,也可以实现对线段长短或者位置的微调;

53、在Word文本框间创建“文字流”

所谓“文字流”,就是输入文字在文本框链中的流动过程,而文本框链是在Word中用动态链功能将各个文本框链接起来形成的。当录入或拷贝的文字内容超过一个文本框的容量时,其它内容就会依次自动“流”向该链的下一个文本框,这对于那些经常从事长文本编辑或多页排版的朋友将十分有用。方法:首先用鼠标单击“插入/菜单/文本框/横排或竖排”,用鼠标在工作区的合适位置拖出第一个文本框,其大小可根据用途而定,同理可以拖出第二、第三……个文本框;然后用鼠标选中第一个文本框,在弹出的“文本框”工具条上单击“创建文本框链接”,在第二个文本框上单击左键,两个文本框就链接上了。要想让多个文本框都连成一串均可如法炮制。此时,在这些文本框中不管是用键盘直接输入还是将文本复制,当第一个文本框装满时,文字会自动“流”到第二个文本框中;当第二个文本框又不够时,再“流”到第三个文本框中。

54、迅速得出Word表格的行列数

有时在Word中画了一个行列数很多的表格,过一段时间想知道它的总行数或总列数又忘记了,不用一行行数,点击“编号”按钮立刻得出。

55、我用Word来拆字

首先点击“工具/自定义/命令/分解图片”,按住鼠标左键把它拖放到工具栏任意位置即可;然后点击“插入/图片/艺术字”,例如输入空心字“心”,选择该“心”字剪切,在选择性粘贴中选图片(Windows图元文件),选中该字,点击工具栏中的“分解图片”按钮,这样可以选择“心”中的任意笔画进行一笔一画的拆分了。

56、批量写贺卡和信封

打开Word,首先设置纸张大小,选择“文件/页面设置/自定义”,将贺卡或信封的尺寸输入;然后利用绘图中的“文本框”和“直线”准确的定义好邮政编码框以及收信人、收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寄信人邮编等的位置;再次把收信人、收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寄信人邮编等情况输入Excel表格中,注意其中的邮编可以利用公式MID(F2,1,1)提取,其中的“MID”是数字提取函数,其中的“F2”是邮编所在的单元格,其中的“1”是指邮编数字左数第1位,再其中的“1”是指提取1个数字;最后在Word中选择“工具/邮件合并”,按照提示插入收信人、收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寄信人邮编等一一对应,调节好字体、长度及位置。

57、Word中巧输星期

进入“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编号”选项卡,单击“自定义”按钮,在“编号样式”栏内选择“一,二,三”,然后在“编号格式”栏内的“一”前输入“星期”即可。

58、输入带圈字符

选择要输入带圈字符的文字或数字,点击“格式/中文版式/带圈字符”。

59、过滤网页内容

我们在粘贴网页时,有时只想保存文字而不想保存图片,可以在“编辑/选择性粘贴”中选定“无格式文本”。

60、快速转换大写金额

在Word中输入12345,然后点击“插入/数字”命令,在弹出的“数字”对话框“数字类型”栏里选择中文数字版式“壹、贰、叁……”。

61、去掉自动编号功能

点击“工具/自动更正选项”,打开“自动更正”对话框,进入“键入时自动套用格式”选项卡,打到“键入时自动应用”组中的“自动编号列表”复选项,取消前面的钩即可。这样就可以去掉那些“烦心”的自动编号功能。

62、去除绘图时出现的画布

在Word2002中使用自选图形工具画图时,总会出现一个“画布”,去掉它的方法是:点击“工具—选项”,进入“常规”选项卡,去除“插入'自选图形’时自动创建绘图画布”复选框上的钩即可。

63、巧用“格式刷

如果需要将某甲段落格式运用到乙段落,可以选中甲段落,点击格式刷在乙段落刷一下,如果还要刷到丙段落或者更多段落,可以双击格式刷连续刷。

64、部分加粗表格线

在Word中需要加粗某一条或几条表格线时,可以先在工具栏选项中点击“表格和边框”按钮,然后在“表格和边框”窗口中选定“线型”与“线宽”,再点击“绘制表格”按钮,最后在欲加粗的表格线上从头到尾画上一笔即可。

65、隐藏累赘的文字

笔者单位的财务分析报告有固定的格式,不过有些内容平时不需要打印出来,每次打印都要手工删除,很是麻烦。其实利用隐藏文字功能即可轻松解决。在Word中选择要隐藏的文本,点击“格式/字体”,进入“字体”选项卡,勾选“隐藏文字”复选框,这时刚才选中的文字会消失或者出现点式下划线(选中隐藏的文字部分,按工具栏中的“显示/隐藏编辑标记”按钮即可以这两种显示效果之间切换)。

66、长文档前后比照有妙招

当编辑长篇文档时,通常都需要比照前后的内容,用鼠标拖动或键盘翻页都不太方便,单击“窗口/拆分”,然后在窗口中部点击鼠标,就可以将窗口一分为二,上下窗口打开的都是同一篇文档,可以单独操作,比照文档的前后部分就方便多了。双击窗口中间的分割栏即可取消拆分。

67、让标尺自动出现

为了增大Word的文档编辑区,我们可以取消“视图”菜单“标尺”项前的钩,使得在页面上不显示“标尺”工具条,不过偶尔需要用标尺来检查排版位置的时候可以将鼠标指向编辑区的上(左)边框处,停留一会儿,水平(垂直)标尺就会显示出来;鼠标一离开,标尺就会自动隐藏,非常方便。

68、轻松设置特大特小字

在Word中,文档字号的默认设置只能在最大72磅、最小5磅之间进行。如果输入内容的字号要超出这个磅值范围,请先选中要修饰的文本,直接在“字号(S)”栏输入所需的磅值,字体大小的磅值范围为1~1638之间,还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就是反复使用快捷键“Ctrl+]”使字体shift逐渐增大或使用快捷键“Ctrl+[”使字体逐渐变小。

69、巧调Word字符间距

Word中的汉字、英文字母、数字之间一般都存在一小段间隔,这个间隔有一个空格大小,看起来很不协调,如果我们不需要这段间隔,可以按“Ctrl+A”组合键选定全部文档,选择“格式/段落/中文版式”,取消其中的“字符间距”设置框下面的“自动调整中文与西文的间距”和“自动调整中文与数字的间距”选项。

点击“格式/字体”中的“字符间距”,在“标准”、“加宽”、“紧缩”中缩入需要的磅值即可。

选中需要调节行间距的段落,点击“格式/段落/缩进和间距”中的行距,在其中选固定值,在设置值中输入合适的数字可以精确调整行间距。

70、按“Alt+Shift+P”组合键自动插入页码

按“Alt+Shift+P”组合键可以在页面的任何位置插入本页页码,如果哪一页没插入,则不显示页码,当页数发生变化时,可以按“Ctrl+A”选择全文,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更新域,显示的页码便全部自动更新,不需要人为逐个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