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7-12-31):
朋友一台小七,进水后进桌面卡顿,无震动,我拆开吹干后还是一样,后来按开机键加音量下键硬起一下,故障解决。一个月后又进水不开机了。
那就先拆机
电源表加电到电池座大短路,然后就把所有外配都拆掉观察主板无腐蚀的地方,就单板测试
电源表调低到不打表来加个电,左手拿主板右手拿镊子碰电池座时左手被汤了一下,直接松香伺候
找到短路了,用风枪加热把电容两边胶挑掉顺便把电容扣掉,加电不短路了,装屏测试 充电测试
一切都正常,维修结束,
苹果7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7951-1.html

网友A:
厉害了 楼主          真的很厉害      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懂。希望有明白的大师解决疑惑,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学习学习

哪里不懂?是没听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楼主          真的很厉害      哟

技术是实践中练出来的,我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懂。希望有明白的大师解决疑惑,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学习学习

故障就是PPVCCMAN短路啦

网友C:
经常听你们说熏松香熏松香,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熏,有没有大神教一下怎么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常听你们说熏松香熏松香,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熏,有没有大神教一下怎么熏

用电烙铁沾一下松香马上靠近主板,就会有层白烟覆盖在主板上,多尝试下,会了就很简单了,我以前也只听说不会用,后来无意就发现了诀窍,原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烙铁沾一下松香马上靠近主板,就会有层白烟覆盖在主板上,多尝试下,会了就很简单了,我以前也只听说 ...

          感谢感谢

网友:
技术是实践中练出来的,我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