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硬盘盘底有故障会引起输入WIFI密码错误吗?

楼主(2017-12-31):
苹果6SP硬盘盘底有故障会引起输入WIFI密码错误吗?

网友:
应该是wifi模块不好吧

网友A:
不能发贴  借贴问个问题     苹果6 不认sim卡 其他都正常 112也能打通  SIM卡槽 供电无1.8V 查供电短路了  拆了 查c3101 D3101 换了 基带供电 还是短路  难道电源IC坏了吗!!电源IC我换的成功率不高怕搞死了

网友(点评):
不是进水的话就不用拆电源

网友:
查下这个1.8都通哪,nfc前端也会引起没1.8  遇到过。

网友:
没遇过,一般都是WIFI上边问题

网友:
好像是无线 模块的 问题吧   ...................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WiFi模块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发贴  借贴问个问题     苹果6 不认sim卡 其他都正常 112也能打通  SIM卡槽 供电无1.8V 查供电短路了   ...

把原来的1.8V断开,再在主板上借一个1.8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1.8V断开,再在主板上借一个1.8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借电 借了 有1.8V 还是不认卡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电不能借啊

网友:
WIFI信号差,wifi本身故障会这样

网友:
咋不考虑路由器问题呢,重启路由器还是不行,就是WiF模块这快故障,排除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