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w,早上第一次开机后亮机慢。求助!

楼主(2017-12-31):
映泰B85w,早上第一次开机后亮机慢,大概要等1-2分钟才跑码亮机,亮机后反复开关机测试跑码都正常也没有延时,很快亮机。已经在线刷过BIOS,还是不行,桥加热了也不行。求助!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修好要告诉我们哦~~

网友:
你换一个电源 看看吧   早上第一次开机慢有可能是电源的  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