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7.0 12V供电一对MOS装上就保护

楼主(2017-12-31):
昂达G31C  7.0 触发瞬间转一下就停,拔掉4PIN,风扇转.12V短路,一对对的从下往上拆MOS管,测量没短路的.最后剩下第一对不装风扇可以触发风扇转了,但是诊断卡跑A1,内存供电1.9V,电压有,放大镜看半天没有断掉,只有后面有个地方露铜,没有断线,只有一个个摸网卡,COM口,声卡,先拆了COM口芯片,还是一样,声卡一点点热,一起拆了.大喜一路跑码过A1 ,25亮机!遂装上没装的一对MOS管,触发还是保护!从料板拆了一对换上还是一样,拆开就正常! CPU供电片是RT8802A
请问大神们,这个板只有3对供电MOS,如果不装的话 稳定吗?献上此板BIOS程序

onda_G31 Ver_7.00_g31c_bios_501(1).rar

网友:
3项+1供电,上的也不是什么高级CPU,E3300

网友A:
少一项cpu供电,没关系的,我试过,没返修。应该cpu供电芯片模块问题

网友B:
把驱动IC换掉。 旁边那小个的IC。

网友:
这种老板子,少一相一般没关系的。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项cpu供电,没关系的,我试过,没返修。应该cpu供电芯片模块问题

测试2个小时 没事 交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驱动IC换掉。 旁边那小个的IC。

测试2个小时 没事 交差了,MOS 也没见发热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装上MOS管,换掉驱动芯片,更稳定

网友:
应该是哪个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   好好测一下  毕竟 缺一项供电  会差很多  不定时 死机什么的

网友:
估计那个U2有问题(印字BD-或者BD=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