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L22DH83不开机灯也不亮维修

楼主(2017-12-31):
电源板12V  5V正常。 驱动板U700 5V转3.3V 芯片电压3脚5 V  2脚无3.3V 直接1084代换修复。 看论坛有同故障要程序的。可参考下是不是3.3V电压没有。

网友:
楼主有照片吗?要程序的,应该不是这个IDO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2018-02-25):
驱动板上3.3V电压转换管坏,我也遇到过几例。

网友:
这种DC变DC芯片故障率很高的 有的电压正常带负载也不好用 最好代换下

网友:
这个故障不常见,学习一下。。。。。。。。。。。。。

网友:
嗯,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驱动板上的5V转3.3V三极管算是一大故障点,以前修过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