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530开机掉电

楼主(2017-12-31):
开机0.4掉电,各个电压都正常,怀疑北桥问题,有没有知道
掉电

网友:
看一下主板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直换掉接。没有的话刷个blos试一下。因为acer的机器我碰到好几台都是掉电的,最后都是刷blos好的

网友:
这些个机器真是脆弱 BIOS 总是固执故障

网友:
却电压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