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4代或以上灌胶cpu 的拆解方法

楼主(2017-12-31):
昨天遇到一个华硕x555ld i3 通电0.5 u巨烫 无u供电 显卡供电内存供电  有3 5v 测试无明显短路  确定u坏  报价 之后客户想升级 i7  报价900 留修 找到之前收的 g50-80 i7cpu的料板 测了下u 应该是好的 只是这主板的外观 真的是惨不忍睹 u能幸存算是奇迹了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拆下来保住u  毕竟灌胶啊  之前拆过tinkpad x1  主板保住了 i5 4200 拆下来硅片就裂了一条线 报废了  都有阴影了 毕竟四代u 连i3 的硅片都那么大一个  想了大概二十分钟的方法剪板也考虑了最后用刀划拉一圈放弃了.....
    这个明显是留住孩子(u)就行了 主板就不管了反正是报废的  最后确定思路   bga下部温度280 上部把风头移开 才有机会保住u   上bag  温度到了240 上点儿助焊剂开始用刀片去胶 那叫一个难啊 就这这时突然想起 天罗刀丝  最近看的电视剧里的 一种武器   可以用这方法试试  停止加热  用拆平板的细钢丝 把cpu 从一边开始到第四个边饶起来整个 2 圈 横着面对cpu         然后两边用手拿着 开始加热 280度到了 看主板开始有锡开始融的时候 开始拉钢丝左右拉 大概四五下u就下来了  简直完美  。一会儿修好了 上图  现在 bga cpu 往 华硕主板上上。 总有一些机器需要这么干在这个可以交换主板的时代

网友A:
天罗刀丝,LZ是看了九州牧云记吧,不过这个方法还是不建议采用,下部温度高一点 一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罗刀丝,LZ是看了九州牧云记吧,不过这个方法还是不建议采用,下部温度高一点 一样可以的。

兄弟 镊子一翘 u 容易变形是斜对角的变形  啊  现在是要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罗刀丝,LZ是看了九州牧云记吧,不过这个方法还是不建议采用,下部温度高一点 一样可以的。

就是九州牧云记  你拆就知道联想往这玩意儿下面放了多少黑胶了 真实丧尽天良

网友:
翘黑胶的BGA芯片  最好还是准备绿油...怎么翘多少会掉漆

网友:
用拆手机芯片的薄刀片,一点一点的往里切,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想问一下你,如果没有停止*恒度*这一个功能该如何取呢?  方法纯熟多次一举,   温度掌握不好,或者板的原因,点掉的也是要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如果没有停止*恒度*这一个功能该如何取呢?  方法纯熟多次一举,   温度掌握不好,或者板的原因,点 ...

兄弟 看好是 要cpu 不管主板的报废主板上取的   主要是保住 这个i7 的 cpu  要保主板 那自然是方法很多 一把镊子搞定了 bga上有个 延长时间英文的    选上就恒温了  没恒温 你把 280这个时间设置一下你觉得你三十秒能取下就30 秒  100秒能取下就100秒  可以设置的  要保护 板 这个方法也可以的你试验别想当然 这个cpu硅片 太长 一翘 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看好是 要cpu 不管主板的报废主板上取的   主要是保住 这个i7 的 cpu  要保主板 那自然是方法很多  ...

一般这种要换u的只修不灌胶的今天这个是为了把废板上的cpu 利用起来 搞下来卖900 不然也不动

网友:
拆过一次灌黑胶的桥,掉点40多个,    看到黑胶有阴影了

网友D:
楼主创新能力不错啊!!!CPU楼主都是怎么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创新能力不错啊!!!CPU楼主都是怎么植球??

这种除了全新 都是弯的  放上钢网中间最明显 查下来比较好的 曲度小(非灌胶取下来 有些效果很好) 0.4 的锡珠撒上 影响不大  像我这个取下来曲度 稍微大一点的  需要2个人植株一个人负责按住 中间空白地方   一个人撒锡珠 弄均匀 拿掉钢网 风抢加热 助焊剂一定要恰到好处 一层就好 抹均匀 多了 锡珠乱跑  熟练的话 最多十分钟搞定

网友:
CPU 卖给谁这个高价格  有什么方法

网友:
灌胶的cpu没拆过,好像不好弄

网友:
难拆,,难拆  ,没有搞过 ,,学学习了

网友:
灌黑胶的确实很难搞的

网友:
这个钱赚的过瘾   BGA的U坏的好多   郁闷死 价格死贵

网友(2018-03-17):
没看到照片,是不是用细细的钢丝,圈住CPU,融化锡珠后,沿着纵向拉钢丝,等于拉CPU,避免了镊子翘。

网友:
BGA的U坏的好多   郁闷     价格死贵

网友:
听不懂LZ是怎么操作法又没图片好难想象

网友:
拆过一次 变形了 掉点了 再也没拆过

网友:
还好你这个主板是比较小的板子,要是大一些的板子,一加热稍微有点变形就很难搞了

网友:
看到黑胶就想起人家曹植说的相煎何太急,妹的联想还TM是自己国家的品牌

网友:
黑胶可以考虑用溶解性好的溶剂泡掉,注意一般这种溶剂都有毒!比如丙酮之类

网友:
没有图有点悲剧

网友:
现在的机子大部分都有黑胶了 ,这方法不错我去改装一个工具 拿着料板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