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0 小主机 ms-7782 1.0 不触发维修记录 看到论坛很多人说是通病!揭秘

楼主(2017-12-31):
tps51220这个芯片发烫,后级无短,V3.3_LPS正常,V5_reg只有0.8V (阻值和正常主板一致)5V_ALW阻值正常。    q91从5v线性 待机就有转换开起12v 成 +5v_alw 测量几千欧姆,随之往后查,你会发现有二极管d24 过去之后变成 +5vavdd 这个是声卡供电,旁边有个u20 5脚的稳压器,测量5脚输出端 阻值2 ,3 欧姆,明显短路,去掉u20,涛声依旧,去掉两个小电容,还是不行,去掉声卡 阻值几千欧姆,so,声卡坏,换声卡alc221 ,此机修复!太简单不传图了,

网友:
你这没有图,看起来累啊,看了也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总结起来就是声卡坏了~~·~~~~~~

网友:
可以可以   感谢楼主分享   声卡坏导致 不触发的 好像  还真就没有记 几例

网友:
原来就只是声卡坏了,学习了,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ALC  221损坏的好像有点多样,我都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2018-01-30):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8-03-17):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就只是声卡坏了,学习了,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