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鸿合HD-I6530E交互式平板,齐美V650DK1-LS1屏,无VGH及18级分压,屏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12-31):
(无正文)

网友A:
看着跟电视差不多哦,没图就凭感觉修了,这东西什么系统呢

网友:
42寸电视机花屏的,老铁焊了几个大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跟电视差不多哦,没图就凭感觉修了,这东西什么系统呢

这东东是安卓系统的,另外可以控制一台外挂的OPS,也就是可插拨式的电脑,是X86结构的,I3 4G 500G,可以安装WIN7系统的.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V500DK1-CS1逻辑板的的各组电压如下:VDDAML=0.27V,VDDAMR=0.27V,VGL=-7.9V,VGH=0V,VGHP=0V,GVON=0V,GVOFF=0V,V1A=1.2V,V33D=3.3V,C_VIN=12V,V15A=1.5V,VLR=-5V,VLL=5V,VCM_TFT=0V,VCM_CF=0V,GM1-GM18各级分压均为0V,看样子,VGH=0V是主要问题.是由其中一片CM508输出的.18级分压是由CM602输出的,也许和VGH不正常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楼主辛苦了

网友:
在X宝上淘了一块V500DK1-CS1逻辑板,满心欢喜的换上,结果涛声依旧,所有电压与原逻辑板一样,看来不是这块板的问题,唉

网友B:
把上屏的四条排线拆掉上电再试,如果能出电压了就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上屏的四条排线拆掉上电再试,如果能出电压了就是屏上有短路。

你好,感谢回复,把4条至屏的排线全部拨掉,电压依然.
我测量了一下,发现GVON和GVOFF都是0V,貌似这是控制VGH电压输出的.也许问题还在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都是直接给人换版

您好,这块逻辑板已经代换过了,没有结果。我今天又测量了一下,发现故障貌似出现在MS6M30.5这块120HZ倍频板上面,从主板过来一共13对LVDS信号,其中11对有信号,电压均在LVDS信号范围内,RXEC、RXOC两对信号无波型,+和-的电压分别是1.5V和0.9V,测量各组信号对地阻值均正常,而这块转换板的输出,2对LVDS信号线,全部无输出信号,电压均为0V。X宝上找不到同型号的,还望了解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8-02-02):
经过这些天的研究,发现故障还是出在这块6M30的倍频板上面,而且它是定制的,在X宝淘的倍频板上机后可以显示,但是图像异常.只好寻求原机倍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