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后置USB口不认,以修复。

楼主(2017-12-31):
今天拿到一块华擎H61M-VS主板,后置USB口不认,前置可以, 上维修台,检测USB口5V都有,测量了一下前置USB口的电压,发现后置和前面有差异,前置有一个5V 进入一个472的电阻,出来的电压是3.3V,后置的5V进入472电阻,出来的电压是0,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在料板上拆了一个472电阻,问题决绝。上图

网友:
沙发自己坐一下!。。。。。。。。。。。。。

网友:
细心厉害,台式机的主板一看问题麻烦我就不想修了

网友:
看来运气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南桥坏的多

网友:
这样的问题稍微容易一点,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首先是检查版面,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再折腾其他的,不错的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厉害,希望以后碰上能解决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华擎排阻472坏拉低了后置USB供电,排阻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还在学习,我的思路还不清晰,想楼主学习。对照好的维修。

网友:
那是供电出问题了,如果供电正常,还真不好修了

网友:
看的出楼主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  一般我要发现这种问题直接就换主板了

网友:
细心可以修很多东西  也不难 所以人都靠自己的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