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1开机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12-31):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本子,东芝L531,开机后不定时掉电,板号如图3,拆开后发现NEC大电容如图4,谈好价,直接更换为6个330UF的大电容,如图5.装机测试无掉电,现共享出来~~~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机器,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不过说实话5个电容换的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不过说实话5个电容换的还是挺漂亮的

应该是6个电容。。。。。。。。。。。。。。。。。

网友:
为啥都喜欢吧nec大电容摘点换了呢! 再NEC大电容旁边加几个330电容不就解决问题了嘛

网友:
进水的机器哎.................................

网友:
大电容问题好修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膜拜了66666666666666

网友:
应该是通病   不难

网友:
楼主厉害,电容焊的这么漂亮

网友:
楼主焊的漂亮,一看就是非常细心的人

网友:
这玩意,三个出故障的大户.为什么质量如此脆弱,还生产了那么多

网友:
东芝大电容 通病

网友:
我都还没有见过NEC大电容的机器

网友:
这个电容一排过去处理得漂亮.真心赞.

网友:
掉电的机器看见nec大电容就直接干

网友:
这个机器 大电容应该是通病吧   见过俩个机器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