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 1252tx有时爆音求助大神!!!

楼主(2017-12-31):
惠普dv4  1252tx有时爆音求助大神!!!
有时看着看着就爆音了。声音滋啦滋啦响。插耳机也一样感觉像是声卡问题。觉得好像本子一发热以后就容易爆音。大家都知道惠普
散热垃圾我的声卡和南桥在主板一面。另一面是北桥。cpu。显卡。我准备上淘宝邮铜片加上散热试试看看是不是因为散热问题引起的。
哪位大神碰见和我一样问题的。哪位大神有idt 夕玛特stac 92xx@英特尔82801I声卡电路图纸。跪谢!!!!!!!!

网友:
自己盖楼。。恭候大神嫁到

网友:
是不是麦克风的问题,,,取了试试

网友:
麦克风我试试
麦克风我禁用过也是不行。我取下试试

网友:
我也怀疑过会不会是声卡虚焊了

网友:
麦克风是屏幕上方靠近摄像头的两个洞洞吗

网友:
爆音不是啸叫。而是那种哒哒的杂音
严重了就滋啦滋啦响

网友:
觉得不像麦克风回响的啸叫

网友:
有路过的大神帮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碰到过换系统好的

网友:
我电脑做的双系统.win7  x64和winxp x86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我的声卡stac  92hd71b7x5   各位大神!!!谁有图纸发个跪谢!!!!!!!!

网友:
IDT 声卡,驱动异常也是会出现吱吱吱吃吃吃的声音.外接声卡正常吗?

网友:
在比较凉快的地方晚上一天也没事。在比较凉快的地方大功率开一天也没事声卡也不会爆音。室内一会就爆音。怀疑散热不好。特别是主板南桥。只是南桥上面就是触摸板。间隙太小了不知道加多厚的散热片。惠普 pavilion dv4 1252tx

网友:
温度一高就完犊子了,准备南桥加散热片子。哪位大神用过金鱼超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