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70 关闭UEFI启动不显示

楼主(2017-12-31):
如题,LENOVO G50-70 开机不显示,论坛刷了BIOS正常显示了,进BIOS修改UEFI启动模式为:"Legacy Support"保存退出,重启机子就不显示,清COMS也不行,重刷原厂BIOS显示,没思路,望大师门指点。UEFI启动不引导。发现EC 南桥BIOS版本不直,不知有无影响。南桥是9ACN29WW EC是9AEC31WW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多刷几个版本试试了

网友:
还是BIOS问题,这机子要进去bios调的,论坛有一个有写的,我忘记了,我上次也有一台这样的照着调修好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是bios啊,不过楼上说的要到bios调啥没试过。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的,bios的话应该没显示的

网友:
还有一个选项。在最后一个我保存退出里面,系统优化。禁用掉,BIOS设置里面

网友(2018-01-30):
谢谢大家的回复。内存问题,当时换过内存,在修的客户LENOV S410上拔的,。S410的没修好,同行的机子,现在回想,应该一天的俩台机子都是内存的问题。三星 1.35V 4G 的内存

网友:
机子放了好久,前天客户要加根4G 内存,拔下G50-70机子的内存在客户机子上不亮机,又插回G50-70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