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C850显卡216-0810028代换216-0810005

楼主(2017-12-31):
亲测,东芝C850显卡216-0810028代换216-0810005成功,
论坛看见有人用216-0833000代换成功,本人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有人问216-0810005是否可以代换,但没有人去尝试。

大致量了量,对比了一下,果断大胆换上,亮机!
供各位参考
附上亮机后的图:

网友A:
后续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续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亮机一下午了,暂时没问题,应该很稳定,显卡驱动也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
还是要看型号 的,有些机器可以有些机器就是不行。

网友B:
驱动啥的都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啥的都没问题吗?

在系统下是可以能正常打驱动,没什么问题,用驱动精灵打的,万能驱动不行

网友:
显卡芯片最好还是原型号 怕后续有问题 不过楼主发的以后也可以试试

网友:
换了显卡芯片就好的,这运气也真好.太多这款主板,换了显卡后也是大小写灯亮,上接不显示.

网友:
有些型号可以代用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