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版号K42Jr REV 4.1 内存贴条 K42JZ()不定时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31):
华硕X42J 版号K42Jr REV 4.1 内存贴条 K42JZ(),开机一会儿掉电,掉电后再开机有时会显示再掉电(时间较短),有时一开机电流大概到1.5左右就掉电(不显示大概开机3s),浏览网站后根据各大神的经验,换过u,i5换成i3,刷过BIOS,换过三个mos管,后面重植显卡解决。

网友:
忘记说了,附件是可以用的bios。。。。。

网友:
最好是换掉吧

网友:
华硕本的主板不好修  种类太多 修的头疼

网友:
搞了这么多地方,最后处在显卡,这算通病么?

网友:
看贴也要评下分,要不楼主没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