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音

楼主(2017-12-31):
windows下无声音,驱动正常可以安装,系统提示未安装任何音频设备。音频服务均已经开启。请问各位同僚有没有修过这种有经验的,还有就是插入耳机无法识别

网友:
耳机接口是否有问题,查下声卡芯片条件

网友A:
声卡芯片,坏了吧?拆开看看,是不是独立排线的声卡.

网友:
怪事年年有      今年通病多啊                   这样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坏了吧?拆开看看,是不是独立排线的声卡.

确实是有独立声卡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声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有独立声卡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声卡坏了

淘宝买一条换上试试看.之前弄了一台,成功了,声卡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