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内存SMBDATA 和 SMBCLK 都对地

楼主(2017-12-31):
对地0欧 烧鸡烧不出来 靠近桥下面的排阻和内存槽相连的排阻这边正常 内存槽子就是0欧 烧不出来 电流5A   希望大神给个思路 怎么搞 点位我上传上来

网友A:
会不会是小八脚的问题~~?在内存槽边上有时候在CPU供电芯片那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小八脚的问题~~?在内存槽边上有时候在CPU供电芯片那边

小八角这边都是正常的  有3.3 唯独内存槽子 238脚 和118脚都对地0欧 烧鸡5A都没有发热的地方 遇到两次台式机板子对地0欧烧鸡烧不出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八角这边都是正常的  有3.3 唯独内存槽子 238脚 和118脚都对地0欧 烧鸡5A都没有发热的地方 遇到两次台 ...

不会是板层短路吧~~我这没有实物~···!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 拆掉  桥  测试 如果 不短那就是桥挂了  如果还短 有可能 板层断线

网友:
电源内阻大于短路电阻太多,只会温热

网友C:
把接的零件都拔了,都还对地吗.......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mmp 烧都烧不出来。xxxx板子让他进垃圾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mmp 烧都烧不出来。xxxx板子让他进垃圾堆了

我也是第二次碰到了 上次有个惠普的也是台式机板子 有个5V 0欧了 烧不出来  用两个可调电源都烧不出来 后来也是退了 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接的零件都拔了,都还对地吗.......

没什么零件了  点位图上面搜到的 相连的 除了内存槽以为的 都正常 唯独槽子 118 238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