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 灰屏维修记录

楼主(2017-12-31):
G470 灰屏不是白屏,屏线,南桥,都搞了,还换了南桥,北桥都搞不定
测了屏线的各供电完全OK,
论坛上看了,一下,大都是换南桥好的,我换了没用哦,一样是白屏,新的南桥白屏,也太巧了吧
估计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应换的都换过了,难道是屏有问题!

网友:
白屏是没有屏供电,或都是屏坏了,一般屏有供电都不会白屏的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G470,就打雷坏了一次网卡,换过屏没有,

网友:
这个就不要修了额,不够折腾时间的,换主板算了

网友:
上次有个G470也是白屏,我那个是独显的,搞了半天,显卡的晶振挂了

网友:
灰屏的话 先屏蔽掉独立显卡看看······我遇到过独立显卡坏灰屏的

网友:
显卡换了吗,2774207的显卡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