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无CPU供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12-31):
k92 820-2914-A无CPU供电直接ALL_SYS_PWRGD r7963到r7968每个都有0.08v正常 ,Q7950 5脚1.0V正常,1脚0.7不正常,7脚0.5不正常 ,后面与门电路必须128脚高电平才行 毫无疑问还是只有0.5,回去吧Q7950拆掉 继续测量刚刚测试过的信号还是0.5,发现问题有断线,直接把3.3拉过去 还是不跑码,SMC_DELAYED_PWRGD正常, PM_MEM_PWRGD 1.5正常,南桥PCH_PROCPWRGD R2140到CPU的UNCOREPWRGOOD有断线 ,CPU_VIDALERT_CPU R1310 R1311 R1312 1.26V应该正常 电感供电已出,还是不跑码。此处无波形 bios1脚第一次有瞬间下拉波形之后打了几次都没波形,现在怀疑CPU南桥bios io都有可能坏,求大师们教下还有什么地方没测到,或者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这款机器应该是A1297吧,A1286是820-1915

网友:
接过一台也是不出CPU电压的,测了都正常的,后面加焊CPU好了

网友:
不好修    很难啊

网友:
不跑吗最难修了,苹果修得比较少,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应该是A1297吧,A1286是820-1915

恩恩,我把标题写错了。。。。。。

网友B:
主板无进水腐蚀的话 ,断了这么多线,没有怀疑机器摔过?是我的话就直接放弃.就怕BGA芯片掉点,最后白忙活.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起来有一定难度 需要分析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无进水腐蚀的话 ,断了这么多线,没有怀疑机器摔过?是我的话就直接放弃.就怕BGA芯片掉点,最后白忙活.

肯定是摔过的,不过别人吧板子送给我了,

网友:
这个技术太深了   难搞明白                     呵呵

网友:
cpu拆下来看看,,应该是掉点了。补上值球重做就OK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服了  我修道过几个 都是神了   拿回去没多久又坏了  很烦

网友C:
遇到过bios一个线断了是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bios一个线断了是这个故障;。。。。。。。

bios断线了也不会这样的故障吧?

网友D:
这种问题少之又少,进水机看点位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少之又少,进水机看点位就OK

摔过的机器摔过的机器摔过的机器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是A1297吧,A1286是820-1915

杨方斌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我服你,兄弟哦,呵呵额

网友:
CPU电压不出,焊CPU好了,修过几台

网友:
CPU电压不出,焊CPU好了,修过几台
杨方斌
现在主板放着南桥已经不发出信号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电压不出,焊CPU好了,修过几台
现在主板放着南桥已经不发出信号了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少路过学习学习 。

网友:
cpu不出最难修

网友:
好的案例,,,,,,,,,,,,,,,,,,,,,,,,,,,,,,

网友:
APPLE修的慢慢多起来了。。。。。。。。。。/。。。。。。。。。。。。。。。。。。